[求助] analysis port求助

楼主(2024-07-20):
为什么analysis port不接import也能调用write函数,那调用的这个write是哪里的write呢?

网友A:
imp里面定义的噻~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p里面定义的噻~

那如果不接imp呢

网友B:
应该是你用了uvm_analysis_fifo了,FIFO的本质是一块缓存加两个IMP,只不过表现出来的ex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用了uvm_analysis_fifo了,FIFO的本质是一块缓存加两个IMP,只不过表现出来的export ...

你是说uvm源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uvm源码吗?

我是说你要看一下是不是使用了FIFO呢,因为uvm的FIFO是封装了imp的,如果你的analysis port最终连到FIFO上面,就是可以调用write函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你要看一下是不是使用了FIFO呢,因为uvm的FIFO是封装了imp的,如果你的analysis port最终连到FIFO ...

没有用FIFO

网友:
使用了uvm_subscri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