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仿真调谐频率问题

楼主(2024-07-20):
对VCO仿真后,查看调谐频率,结果就出现了下图所示的情况,请大佬们指点。

我怀疑的问题的是不是电容或者电感设置不合理。

网友A:
可能是频率跨度太大了  ,不是太好收敛 ,其实也可以用TRAN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频率跨度太大了  ,不是太好收敛 ,其实也可以用TRAN仿的

使用Tran  不起振哎

网友:
TRAN 的 MAXSTEP调小一点试试,改成5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