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教!请问有什么结构的运放输入输出范围大呀?

楼主(2024-07-20):
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要求我们做一个运放

要求输入共模范围在0.1—2.4V(VDD=3.3V)
输出电压摆幅也是0.1—2.4V
感觉这个0.1V很难做到,我知识储备不足
所以想请教各位大佬,有没有适合做这种大输出范围的结构
请不吝赐教

楼主:
老师题目给的工艺是1.8V的MOS
还有个条件是在达到0.1-2.4V时开环直流增益(Open Loop DC Gain)>30dB

网友:
你用pmos作输入不就可以?

网友A:
输出可以用轨对轨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可以用轨对轨的结构

好的好的,我去学习下,非常感谢!

网友:
这份教程PPT有做了针对Rail-to-Rail Op Amps解释跟推导,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这份paper也可以参考参考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MOS Rail-to-Rail Operational Amplifie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份paper也可以参考参考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MOS Rail-to-Rail Operational Amplifiers ...

谢谢大佬!非常感谢!

网友:
用P管输入,当P管截止,输出自然拉到VSS了

网友:
学习了R2R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