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温度传感器温度误差计算、校准等相关问题咨询

楼主(2024-07-20):
楼主纯小白,最近在琢磨毕设的一些问题,毕设做的是温度传感器,结构就是带隙+buffer和全差分(用于给AD输入信号)+10bitSarADC组成。

目前的话是有两个问题,其一是有关温度传感器的温度误差计算方法,找了很多论文楼主看到一种方法但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就是通过ADC得到数字码转换成十进制,再把对应温度和十进制的输出进行线性拟合,最后再把十进制的输出代入到线性拟合得到的方程里,计算得到的温度与理想温度的差值。(以上为个人理解)那么问题是对于温度误差计算的方法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请各位指导一下。

第二个问题对于校准方法,楼主也是去搜论文和论坛里的帖子,然后个人理解下来不知道对不对,对于单点校准的话就是找绝对零度和27°下的电压作为参考点,列出方程,再对其他温度下的电压和该方程下的电压进行比较然后补偿。对于两点校准的话就是找已知的两个点温度下的电压作为参考,再按照单点校准下的步骤进行。(以上为个人理解)那么问题是对于补偿的话要怎样进行补偿?

楼主:
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误差计算方法,没什么问题。校准方法,看你要校准多准,已知你有实际的温度和code曲线(全温度范围内不是线性),以及还有用两点法得到的线性曲线。1.用的比较多的,就是给两点法的线性曲线±N*LSB(固定的N),保证两条曲线Δy最小(全温度范围内温差最小);2.有些应用只在乎某一段温度范围内的准确度,这时候你只要补偿这段温度范围;3.全温度范围都需要很准确的话,你可以把曲线分成很多段,分段补偿(每段N不同)。主要补偿方法是,±N*LSB。应该还有更多的补偿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差计算方法,没什么问题。校准方法,看你要校准多准,已知你有实际的温度和code曲线(全温度范围内不是线 ...

非常感谢大佬指点!!对于补偿±N LSB的这种方法能否麻烦再讲解一下,或者有没有什么帖子论文之类的,感谢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佬指点!!对于补偿±N LSB的这种方法能否麻烦再讲解一下,或者有没有什么帖子论文之类的,感 ...

我说的这种补偿办法一句话概括:直接调整adc的输出code,让它更接近实际温度。是一种简单的数字调整方法。
但是你的是毕设,方法越接近本质越好,你找找影响输出线性度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是Vbe的高低温的时候线性度太差了,还是全差分输出的驱动力和摆幅不够。我也是猜测,给你一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这种补偿办法一句话概括:直接调整adc的输出code,让它更接近实际温度。是一种简单的数字调整方法 ...

非常感谢大佬指点!我看了一下,我的输入是用的△Vbe,然后用线性拟合的办法看了看只有0.0几mv的误差,然后用全差分放大后整体几百mv的电压也只有±6mv左右的误差,我个人感觉如果按照线性拟合的办法来看输入信号,相对来说是比较线性的。另一方面我也想过是否是ADC的性能影响了输出,导致输出非线性的问题,我尝试用了理想的10bitADC元件来输出code码,再去测量误差发现还是有±2℃左右的误差,到目前为止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2024-11-22):
楼主,关于校准方法的问题,在一次校准的前提下,影响误差的主要来源应该是delta VBE 的非线性导致的吧?个人认为:一次校准补偿的主要是输出电压的offset

网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仿真的delta VBE的斜率和实测的delta VBE的斜率不同的问题?

网友:
你好,我之前看的是基于sigma delta adc的温度传感器设计,可以参考这本书Precision temperature sensor in CMOS Tech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