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中变容管接法

楼主(2024-07-21):
如图。将变容管正接在电路中,得到的曲线是不对的,但是将变容管反接,得到的曲线是与变容管容值变化就对的上了。其中port没设置电压。

正接

正接

反接

反接

楼主:
变容管有正负极之分吗?在VCO电路中使用的时候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
变容管是有正负之分的,本质上是一个NMOS IN NWELL  ,一端接栅极 一端接源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