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教

楼主(2024-07-21):
模拟IC小白实习第一周,leader给了个之前做好的小模块让我看看。ADE L同时进行dc ac tran stb仿真,但是仿真原理图的输入我只找到了一个vdc直流源输入,不过电源vdd给了个ac magnitude=1。之前接触的都是输入加正弦交流信号然后ac仿真,为什么这样激励也能测ac仿真?

网友:
ac magnitude就是用来做ac仿真的,正弦波一般是用来tran验证的

网友:
无论哪种激励源,要ac仿真都要填ac magnitude的

网友A:
电源给AC是不是PSR仿真

网友B:
卧槽。你这也太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给AC是不是PSR仿真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卧槽。你这也太白了

哎,啥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