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版图DRC报错,可能是加filler的方法不对?

楼主(2024-07-22):
数字版图DRC报如下两个错误
1.NW not interacting with N+ pickup is not allowed
2.maximum spacefrom any point within source/drain region to the nearest pickup AA region inside the same well for IO and internal circuits

用的是icc2,我是在route_opt之后加入的filler,命令如下
create_stdcell_fillers -lib_cells {F_FILLHD16 F_FILLHD8 F_FILLHD4 F_FILLHD2 F_FILLHD1 FLLTIEHD}

在模拟版图模块看到过以上报错,但是数字版图太大了,一个一个改不太现实,不知道有没有脚本可以解决,谢谢大神

网友A:
well tap cell没加, 需要在place之前加好tap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ll tap cell没加, 需要在place之前加好tapcell

嗯嗯,我在place之前用命令

create_tap_cell -lib_cell {FILLTIEHD} -distance 60
没有上述两个报错了,但是多了很多距离报错,主要是SP,SN,GT的,
请问是我少了什么限制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ll tap cell没加, 需要在place之前加好tapcell

然后我用这个找到的比较详细的加法,还是会报上述两个错误,主要区别在        -skip_fixed_cells

create_tap_cells \

        -lib_cell  $tap_cell

        -pattern   stagger  \

        -distance  60 \

        -offset    15 \

        -prefix          "WELLTAP" \

        -separator "_" \

        -skip_fixed_cell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我在place之前用命令

create_tap_cell -lib_cell {FILLTIEHD} -distance 60

route完 需要加fill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ute完 需要加filler

嗯嗯,我加了filler就是问题内容里面那个指令,出来有很多距离报错,不加tap就没有,请问是不是filler指令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