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奈奎斯特类型的ADC,SFDR和SNR之类的指标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2024-07-22):
最近做了一个二阶连续型sigma-delta adc和一个noise shaping sar adc,在对这两个ADC做fft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十分疑惑:对于一个奈奎斯特类型的ADC,比如8比特的SAR ADC或者8比特的pipeline adc等等,如果在这种类型的ADC后面添加一个滤波器,滤除ADC输出的三次谐波以及更高次的谐波,那么是不是就会得到高于8比特的snr和SFDR?如果能这样实现的话,那还考虑什么snr和sfdr之类的东西干嘛,所谓的sigma-delta也没有存在必要吧?

敬请各位坛友指点一二哈!!很疑惑!!!

网友A:
8bit 奈奎斯特ADC怎么滤波都不会得到高于8bit的snr和sfdr的,因为量化噪声就限制了动态范围,噪声整形ADC滤波精度变高是因为带内量化噪声推到带外了,让你感觉限制精度的是谐波,其实是躁底

网友:
采样过程会把非理想都混叠到带内,这时候滤波是无法在不影响带宽的情况下改善性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bit 奈奎斯特ADC怎么滤波都不会得到高于8bit的snr和sfdr的,因为量化噪声就限制了动态范围,噪声整形ADC滤 ...

洛神孤恋,您好,感谢您的回复。
就说一个简单的8比特sar adc吧,采样频率是50MHz,利用spectre里面的spectrum功能对输出做1024点的fft,请看下面两张图,所有设置都一样,但是左图的End Freq设置为2MHz,而右图的Edn Freq设置为25MHz。很明显能看到,左图的snr能达到55.4左右,实现8.9比特的精度;而右图的snr只有45dB左右,只能达到7.2比特的精度。

因此,如果我们用一个截止频率为2MHz的滤波器,是不是就能把2MHz~25MHz范围内的量化噪声也滤除呢?就像下图所做的操作那样,实现比较高的精度?

写的比较啰嗦哈,请见谅。再次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洛神孤恋,您好,感谢您的回复。
就说一个简单的8比特sar adc吧,采样频率是50MHz,利用spectre里面的spe ...

你这个结果也相当于过采样带来的,但如果加noise shapping,性能会更好。

其实,要达到你这个2M带宽内8.9bit的性能,也许用9bit 4Msps的ADC,其功耗会比8bit 25MSps的低很多。
同时,即使你输入信号是2M,数字滤波器的截止频率也设在2M把3此谐波滤掉,但如果你输入比如0.5M信号,其三次谐波1.5M依然会在带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洛神孤恋,您好,感谢您的回复。
就说一个简单的8比特sar adc吧,采样频率是50MHz,利用spectre里面的spe ...

你的思路没错,引入过采样可以提高精度,但这时候是有12.5倍过采样了,不是奈奎斯特ADC了

网友:
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很久了,期待各位坛友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洛神孤恋,您好,感谢您的回复。
就说一个简单的8比特sar adc吧,采样频率是50MHz,利用spectre里面的spe ...

2MHz截止的滤波器不能滤掉666KHz信号产生的HD3。
666KHz截止的滤波器不能滤掉222KHz信号产生的HD3。
。。。
量化噪声是“低质量”的噪声,排除工程实现的非理想因素,SFDR与量化噪声直接相关。
可以用8bitADC实现80bit的SFDR,但是需要借助dither。但是dither本身也会恶化SNR。
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说SFDR和SNR存在tradeoff。

网友C:
引用 楼主:
洛神孤恋,您好,感谢您的回复。
就说一个简单的8比特sar adc吧,采样频率是50MHz,利用spectre里面的spe ...

你这就是过采样呀,牺牲带宽来提升SNR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就是过采样呀,牺牲带宽来提升SNR

您好神仙鱼,感谢您的回复。对于过采样的概念需要请教您,假如对于一个8比特的普通SAR ADC,有一个1MHz带宽的输入信号,如果采样频率是2MHz的话,对应奈奎斯特频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采样频率是50MHz,那么就是过采样了吗?如果是的话,此时过采样率都25了,但仿真发现enob也就最多7.9比特左右,并没有随着过采样率的升高而升高。这一点与sigma-delta不同,在sigma-delta里面,enob是随着过采样率升高而升高的。

感觉越来越糊涂了。我搞了半天,其实基本概念都不理解,受打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结果也相当于过采样带来的,但如果加noise shapping,性能会更好。

其实,要达到你这个2M带宽内8. ...

现在就是这种疑惑:同样的输入1MHz左右信号,50MHz的采样频率。分别采样普通sar结构和带一阶噪声整形的sar结构,在0~25MH在范围内计算snr,发现ns sar的enob还不如普通sar的enob,如果在0~2MHz范围内计算snr,二者仿真出的enob差别不大,只有零点几个比特。

感觉噪声整形sar不是很好。

网友D:
量化噪声决定了ENOB,你之前的操作是把50M采样得到的信号滤掉了很多,这本质上并不是对性能的优化,因为从理论上讲针对带宽更窄的信号,根本不需要做到高这么多的采样率。你前面是把滤波器的带宽调整之后做到了,现在讨论的时候为啥又不加这个前提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化噪声决定了ENOB,你之前的操作是把50M采样得到的信号滤掉了很多,这本质上并不是对性能的优化,因为从 ...

最近在做带噪声整形的sar adc,仿真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既然sigma-delta的输出能用滤波器进行滤波,那么普通的sar adc为什么不能呢?比如普通的sar adc,输入信号1MHz,采样频率50MHz,如果也用一个2MHz的低通滤波器对输出进行滤波,那么位于高频的量化噪声不就被滤掉了吗?snr不久更好了吗?此时不久不用考虑sfdr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神仙鱼,感谢您的回复。对于过采样的概念需要请教您,假如对于一个8比特的普通SAR ADC,有一个1MHz ...

我也是新手,请教不敢当。
首先明确:所有的ADC都可以采用过采样技术提升SNR,这是基于量化噪声是“白噪声”的假设:即在奈奎斯特率fs/2带宽内,量化噪声的功率为LSB^2/12。
如果保持采样率fs不变,缩小信号带宽BW=fs/4,[也即过采样系数OSR=(fs/2)/BW=2],那我们所关心的带宽内的量化噪声也就减半了,SNR就提升了3dB。
至于您说的情况,是因为您没有修改信号带宽,提升采样率的同时也增大了信号带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做带噪声整形的sar adc,仿真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既然sigma-delta的输出能用滤波器进行滤波, ...

是的,你这就是过采样系数OSR=25的Oversampling SAR,但是可以通过构造NTF来对量化噪声进行整形,进一步提升精度,也就是NS SA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