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 load upf warning

楼主(2024-07-22):
执行带UPF的Formality的时候,supply off的状态就会出现fail,fail points的指向是level shifter,FM的gui看到的电路显示出,这个level shifter的vdd端是0的情况下,level shift输入是1,输出是x,然后查看LOG,在load upf命令之后会报出Warning:set level shifter not supported, ignored,所以是否因为这个Warning导致set level shifter没有被执行呢?

网友A:
能power off 的话,你要用enable level-shif,先看看cell用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power off 的话,你要用enable level-shif,先看看cell用的对不对。

这里的enable level shifter是指两个输入端其中一个是NSLEEP的单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