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C创建生成时钟没有正确连接问题

楼主(2024-07-22):
在一个分频寄存器上我创建了一个Generate_clock叫 CLKG_int ,创建的时候没有报错(确认寄存器的Q端和D端路径都是对的),但是跑的时候PT终端显示
warning : nothing implicitly matched 'CLKG_int'
error : nothing matched for clock_list
0
跑完后,在get_clocks 查看所有时钟时,创建的CLKG_int 在生成时钟的列表里,
但是单独get_clock CLKG_int 这个时钟时就会报:
warning : nothing implicitly matched 'CLKG_int'
error : nothing matched for clock_list
在跑完的报告里又会报告出很多'CLKG_int'时钟域下的违反,设置false -to 又会报告:
warning : no clock objects matched 'CLKG_int'
error : nothing matched for clocks
error : nothing matched for to_list
有尝试过把设置的所有case取消,但是跑出来的结果还是一样,上述问题还是存在,现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顶一下

莫名奇妙好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莫名奇妙好了,不知道为什么

看来是工具在偷懒

网友B(2025-02-05):
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突然好了,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