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求助

楼主(2024-07-22):
各位前辈好,下图hhg55ef中metal线的方块电阻值。W/L/S=0.09/3200/0.45,是表征的啥意思,这个地方有点搞不明白。

网友:
metal的方块电阻跟metal的W,L还有形状都有关,你这0.45猜测是这个W,L下的值。
具体可以看看工艺的model文档和design 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