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查看MOS的CGS CSB CGD等等

楼主(2024-07-22):
在高频中MOS的寄生电容对电路影响很大  有什么方法可以比较精确查看MOS的电容吗
目前我是通过dc里面的os或者op来看直流时的电容  这种查看总感觉不是很准  想请教一下大家是怎么查看的呀
期待你的回复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A(2024-11-09):
想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
加个port,仿个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port,仿个sp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楼下有人说了哈  一般小信号电容可以用 sp仿真的y参数看虚部   但是这种只能看端口阻抗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下有人说了哈  一般小信号电容可以用 sp仿真的y参数看虚部   但是这种只能看端口阻抗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