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版图中pdio和ndio需要拉开比较大的距离

楼主(2024-07-22):
如题,pdio和ndio拉开很大距离是为什么呢?防latchup的话是防止哪个之间发生latchup呢?

网友:
P/N diode通常考虑与附近的mos管发生lup,至于本身没必要

网友A:
双环隔离即可,本身不需要太大的距离

网友(2025-08-01):
引用 网友A:
双环隔离即可,本身不需要太大的距离

大佬,请教一下,5V的芯片,IO用二极管,电源和地之间的GGNMOS是要用RC吗?时间常数一般怎么给,GGNMOS的尺寸一般怎么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