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vado综合,声明reg过大的报错

楼主(2024-07-22):
楼主用vivado跑综合时,发现它在声明reg时有位宽*深度小于100w的设定,这意味着100w bit / 8 bit = 10w B = 100 KB,而100KB对于DDR来说似乎太小了。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写verilog使得能够声明一个足够大的DDR且vivado综合不报错呢

网友:
只能减少DDR SIZE,让只能访问部分地址,比如col固定,row只能访问其中一些。
你重点应该是测试你CTL/PHY的部分,所以不需要把地址都访问完全。

楼主:
大佬好,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声明不了DDR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好,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声明不了DDR吗

我理解你是想手搓一个DDR的rtl model,放到FPGA上去验证DDR controller或DDR PHY的功能么?
或者说你手搭一个SRAM还是用寄存器堆来模拟数据存取?
vivado没有什么DDR的东西可以声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你是想手搓一个DDR的rtl model,放到FPGA上去验证DDR controller或DDR PHY的功能么?
或者说你手搭 ...

手搓一个DDR的rtl model,然后希望跑综合能综合出DDR来,大家不是这么做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搓一个DDR的rtl model,然后希望跑综合能综合出DDR来,大家不是这么做的吗?
...

手搓DDR的颗粒的rtl model还是为了验证DDR controller或者DDR phy对应的功能,所以不需要做那么大的DDR。
并且vivado也没有那么多资源实现DDR那么大容量的存取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搓DDR的颗粒的rtl model还是为了验证DDR controller或者DDR phy对应的功能,所以不需要做那么大的DDR。 ...

好的,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