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两个反向器并联和反相器MOS管并联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4-07-22):
求助,在驱动逻辑的设计中,反相器并联可以增加驱动能力,但是标准反相器并联和反相器内部MOS管并联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A:
INV并联变一下画法就是MOS并联了 我觉得前仿应该没区别,后仿考虑到版图画法应该会有一点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V并联变一下画法就是MOS并联了 我觉得前仿应该没区别,后仿考虑到版图画法应该会有一点区别 ...

好的,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