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在ADC的设计中,采用电容分裂的方式可以加快DAC的建立速度啊

楼主(2024-07-22):
如题:为什么在ADC的设计中,采用电容分裂的方式可以加快DAC的建立速度啊?

网友A:
如你的图所示,如果不分裂,那么需要三个电平,VREFP  VREFN VCM,且电容大小是C;也就是在切换过程中,电容的电压由VCM跳变到VREFP或者VREFN;驱动C//Cp的电容;开关的导通阻抗认为是Ron;若建立过程符合e指数,那时间常量为Ron(C//Cp)
第二种方式省去了VCM;需要两个电平VREFP VREFN 电容变成了C/2;切换过程中,电容的电压由VREFP跳到VREFN ,驱动C//Cp的电容;开关的导通阻抗认为是Ron/4;
认为驱动C/2的开关导通电阻是Ron/2;两个并联,认为是Ron/4;
跳变的电压都是一致的;

如上分析,是否可认为本质上是因为驱动开关的导通阻抗减小了,所以建立快了

网友(2024-11-20):
引用 网友A:
如你的图所示,如果不分裂,那么需要三个电平,VREFP  VREFN VCM,且电容大小是C;也就是在切换过程中,电 ...

为什么导通电阻会被认为ron除以4呢,例如VCM切换到VREFP,两个电容一个接VREFP的不变,一个接VREFN的变为接入VREFP,也就是说只给一半的电容充电就可以,但是充电的幅度会由原来的VCM变为VREFP。所以不明白导通电阻如何让改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你的图所示,如果不分裂,那么需要三个电平,VREFP  VREFN VCM,且电容大小是C;也就是在切换过程中,电 ...

所以加快不应该是收到电容减小的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加快不应该是收到电容减小的影响吗

抱歉,我似乎也写错了,驱动C/2的开关电阻应该为2Ron,两个并联应该是Ron  ,最终的时间常数还是Ron*(C//Cp),判断快慢一看时间常数大小,二看每一步切换需要从参考抽取得电荷数,时间常数一致,抽取得越少,则越快;

网友:
电容拆分型有人分析过功耗,比基于Vcm得要小;也就是抽取得电荷数更少,所以功耗相对来说更小一些,同理也就更快了一些;这个可以查看相关文献,对比下抽取得电荷数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似乎也写错了,驱动C/2的开关电阻应该为2Ron,两个并联应该是Ron  ,最终的时间常数还是Ron*(C//Cp ...

电容分裂后,每个电容上面由两个开关但是不存在两个都导通的情况,所以我认为也就不存在,电阻并联的问题,电阻应该就是Ron,电容值减小了一般,使得时间常数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