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工艺文档中,尽量减少NWELL的个数。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4-07-22):
如题

网友:
wpe或者sti?

网友:
减少nwell与衬底形成的寄生电容。

网友:
你这个是那家的工艺?一般DRC文件没有这个要求?

网友:
latchup sti 差不多就是这方便的原因,还有工厂生产上的,最好就是同电位的nw能连起来,画成矩形,避免多边形。还能减小nw衬底电阻

楼主:
微信公众号:IC模拟版图设计。有解释这个问题。

网友(2024-11-19):
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