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测试(不是仿真)MOS的阈值

楼主(2024-07-22):
由于项目需要,我们需要能测试出来所设计电路里使用到的NMOS和PMOS的实际阈值。但是单管直接接IO 好像是不行的,ESD都够呛,所以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推荐的相关资料或者电路呀?

网友A:
IO的esd保护不了内部电路?

网友B:
二极管方式连接的MOS管 加 恒流源 ,这不就行了?

网友:
实际阈值,Foudry都有提供,自己测试一个是条件,一个是测试方式都要注意

网友C:
假如不是MPW,这种事情可以交给fab,每片wafer留一些die做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的esd保护不了内部电路?

我们尝试了一下,单管接IO,需要根据fab的DRC规则,对应添加好保护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不是MPW,这种事情可以交给fab,每片wafer留一些die做测试。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方式连接的MOS管 加 恒流源 ,这不就行了?

仿真可以,做个恒流源电路做硅片测试的话,时间现在来不及了,目前在尝试直接把MOS端口引出来,用测试器件的方法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