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芯片boot的流程,先从rom,再到flash

楼主(2024-07-22):
芯片boot的流程,先从rom,再到flash

rom和flash有什么区别?怎么不能只用rom或者只用flash吗?

网友A:
rom速度快,但是成本高,而且不能修改代码。flash速度慢,但容量大,还能修改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m速度快,但是成本高,而且不能修改代码。flash速度慢,但容量大,还能修改代码 ...

SOC现在rom和flash一般多大呢??

网友:
我了解的soc,就是带ddr,高速通信接口那种,大多flash放到芯片外面,nand/nor或者sd/emmc,按说多大都能支持
片内rom8KB到128KB应该都能接受,更大的没见过
这个还是看具体应用场景,仅是boot/下载,还是支持加密启动什么的,再或者放些敏感算法,或是加速算法

网友:
可以只用flash,但没有只用rom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om速度快,但是成本高,而且不能修改代码。flash速度慢,但容量大,还能修改代码 ...

rom成本比flash成本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rom成本比flash成本高吗?

数量级的差异,工艺越先进差的越多

网友C:
一般来说ROM都是用的VIA来实现的,所以修改ROM的code需要改一层mask,时间需要1~2个月(看工艺,看foundry)。
成本上来说,ROM的成本是最低的,相对跟flash,OTP来说。但是量产的时间不好把控(改一次code需要的时间太久),所以一般来说rom里放的东西都是非常成熟的算法,或者是简单的boot code。听说过ROM版的SoC,改了6次版,量产就拖了1年。

网友D:
主要是ROM不能改,flash作为更新备份和逃生手段的
ROM能一次搞定的话,从成本控制角度,是不希望用到外部flas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ROM不能改,flash作为更新备份和逃生手段的
ROM能一次搞定的话,从成本控制角度,是不希望用到外部fl ...

ROM和flash容量多大,成本又差多少?

网友E(2024-09-19):
rom和ram的堆栈大小一般分配多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E:
rom和ram的堆栈大小一般分配多大

rom 128KB需要分配多大给bootrom的堆栈,对于bootram需要分配多大呢。大佬请问bootrom和bootram都需要对gp初始化吗?

楼主(2025-10-10):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ROM都是用的VIA来实现的,所以修改ROM的code需要改一层mask,时间需要1~2个月(看工艺,看foundry ...

bootrom和flash的内容都要先验签再解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bootrom和flash的内容都要先验签再解密吗??

这个是看定义的spec和针对的市场定位,有的根本就没验签和解密的说法。
如果直接在flash上放的是加密的bin,那么基本上就不需要验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rom 128KB需要分配多大给bootrom的堆栈,对于bootram需要分配多大呢。大佬请问bootrom和bootram都需要对g ...

堆栈是可以写的,所以一般来说堆栈都是在sram内分配。

flash和rom基本上只是存数据和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看定义的spec和针对的市场定位,有的根本就没验签和解密的说法。
如果直接在flash上放的是加密的bi ...

芯片用TRNG生成的随机数加密明文,那么key怎么传给别人呢???还是把key放到flash,让别人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