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设计中为什么要有测试模式

楼主(2024-07-22):
18资产
小白求助,目前做的芯片中有测试模式,但不太理解为什么要设置测试模式(Q1)。测试模式是通过jtag协议转apb实现的,主要是配置模拟IP的相关引脚。在测试模拟IP时,为什么要通过测试模式配置,而不是通过正常的寄存器配置模拟IP呢(Q2)。

网友:
工厂测试时,通过引脚灌激励,快速筛选芯片

网友:
Because yout test data must be filled by the test machine. Your test fee will depend on your test time and test data. How to cover all the function and save money is a trade-off. Your test input pins must as little as possible and your test input is  sequencial data. In a word, test by using registers can not meet all requirement. By using Jtag, you can use a standardized interface to test your c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