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源的simsar工程,仿真报错,然后官网申请老说验证码错误。有人跑通过吗

楼主(2024-07-22):
来源链接:https://www.mcci.ie/simsar-toolbox/

跑的时候报错。

楼主:
使用低版本跑

网友:
请问下载成功过了吗?

楼主:
没,在eetop下载就行了

网友:
请问楼主,Simsar toolbox 在eetop那里下载呢,可否指个路谢谢~

网友(2024-11-05):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有类似变量未设置的问题 不知道在哪里去设置 如看到求告知 谢谢你

楼主:
使用低版本的matlab跑跑看,比如2020、2018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