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quantus工具抽qrc用啥命令打开界面呢,没有集成到virtuoso界面,it也不会

楼主(2024-07-22):
求助各位大佬,用quantus工具抽qrc用啥命令打开界面呢,没有集成到virtuoso界面,it也不会

网友:
it不会正常,这个需要找cad

网友A:
直接启动QRC的gui命令  quantusui
但如果正常配置对软件的环境变量,是会自动集成到virtuos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启动QRC的gui命令  quantusui
但如果正常配置对软件的环境变量,是会自动集成到virtuoso的 ...

好像可以了,谢谢老哥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