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跟 Spectre 的 phase margin 模擬方法

楼主(2024-07-22):
各位前輩好,要請教在模擬Phase margin時,使用 HSPICE 進行.ac分析, 與在 Spectre 進行 stb分析或是ac分析,這三種方法的差異。

1. 在 HSPICE 進行 .ac 分析會把電路用大R大C(或是大L大C)接成迴路,這是為了能達到"直流短路,交流開路"的效果,模擬作圖就是 open-loop的Bode-plot。參考附圖 hspice_1.

2. 在 Spretre 進行 stb 分析會把電路用 iprobe 接成迴路,一樣是為了能達到"直流短路,交流開路"的效果,參考附圖 spectre_1

3. 在 Spectre 進行 ac 分析,電路接成跟HSPICE一樣。

但是在 B站可以看到一些教學影片在 spectre 進行 ac 模擬時,就直接跟 dc 模擬用同一張 schematic,
所以對在 spectre 上的ac/stb分析產生疑問。

另外想請問這三種方法得到的 phase margin 是不是應該要很接近?

謝謝。

hspice_1

hspice_1

spectre_1

spectre_1

网友:
我的理解是三种方式差不多,偏差应该不会超过1、2dB,第二种方式比较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