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做时钟时,pss无法收敛,请问有什么修改建议吗?

楼主(2024-07-22):
相比与同频理想时钟,环形振荡器作时钟时pss难以收敛。

尝试过降pss精度,提升瞬态时间,提升次数,勾选osc选项等方法,效果不大。请问有大佬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
迭代次数试试加大一点
增大PSS的精度会收敛好一点比如1p 0.5p (降低精度不会收敛)
试试harmonic balance的引擎不用shoo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