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c量化问题

楼主(2024-07-22):
挖坑问个问题:

用一个12bit理想adc去量化一个sndr=74dB的sinewave信号(除了信号其他都是白噪声)
量化结果的SNDR是多少dB?
请给出解释。

网友A:
71dB,量化噪声与输入信号包含的噪声不相关,所以两部分噪声可以直接求和

网友B:
如果sinwave摆幅等于12bit满量程幅度,结果接近71dB。否则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71dB,量化噪声与输入信号包含的噪声不相关,所以两部分噪声可以直接求和

对,两部分噪声是叠加的
楼下说的更为精确:当sinewave不是满幅时,会损失更多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sinwave摆幅等于12bit满量程幅度,结果接近71dB。否则不是。

感谢!

我昨天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算法的同事帮我设计抽取滤波器,我的sdm adc sndr是72dB,他的滤波器用的是12bit的位宽。
我当时没觉得有啥不对劲,后来看输出频谱统计,发现性能损失了6dB。(我分析,其中4dB是因为信号不是满摆幅,而是-4dBFs,另外2dB是噪声叠加的作用)
我以前有一种错误认知,就是对adc的量化噪声和信号噪声之间的叠加关系认识不清楚,不深刻。

网友:
楼主,求助,目前在做抽取滤波器,cic+补偿,发现cic对量化噪声抑制不足,一直没搞清楚是哪里的问题,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