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没有三极管,带隙电路是否可以使用二极管代替,目前仿真问题不大

楼主(2024-07-22):
当前使用的某个工艺PDK里没有三极管,只有二极管;使用二极管代替三极管设计带隙电路,目前仿真无问题,不知道在二极管参数设置(finger数或者面积,M值)和版图设计时是否有其他需要考虑的地方?

网友:
物理上问题不大,本质上三极管也是当二极管用;但是二极管模型是不是支持mismatch,或者说有很好的mismatch特性,这个就看运气了。

即便PDK里面没有三极管,不影响你按三极管的版图去画,最后当二极管用就好了啊。除非你特殊工艺,逻辑工艺,本质上没区别,三极管并不会增加额外的MA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