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C仿真

楼主(2024-07-22):
兄弟们 遇见鬼了 我的AC源设计的是1V 正常来说这个AC仿真出来的放大倍数应该是单端和差分的仿真是一样的 现在仿出来居然还不相等 有没有大佬指导一下哈哈

网友A:
net2是哪根线

网友B:
哪个是net3 ,哪个是net2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t2是哪根线

net3就是漏极输出的地方 net2是栅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是net3 ,哪个是net2

net3就是漏极输出的地方 net2是栅极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net3就是漏极输出的地方 net2是栅极信号

你可以看下漏电流多少,感觉是漏电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下漏电流多少,感觉是漏电导致的

并且你的ac,有设置相应的DC点么

网友C:
这结果不是挺对的吗。。net3-net2的增益就是20log(10^(18.25/20)+1)=19.25

网友B:
你看看你的net2 是不是0 dB,如果不是,那是不是工作点没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你的net2 是不是0 dB,如果不是,那是不是工作点没设置啊。

设置了静态工作点 能正常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结果不是挺对的吗。。net3-net2的增益就是20log(10^(18.25/20)+1)=19.25

我是从公式上理解的 就是Vout/Vin 如果Vin=1的话 那直接看Vout的结果不就可以表现出信号被放大的情况了 什么地方理解错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从公式上理解的 就是Vout/Vin 如果Vin=1的话 那直接看Vout的结果不就可以表现出信号被放大的情况了  ...

没错啊,但你图里所谓的差分是Vout-Vin,差分增益就是(Vout-Vin)/V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错啊,但你图里所谓的差分是Vout-Vin,差分增益就是(Vout-Vin)/Vin

哦哦 那懂了哥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