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软启动

楼主(2024-07-22):
软启动电路,需要跑pvt吗,,不同工艺角,温度,,软启动时间差的特别多。tt下2ms,别的corner最大都到8ms了

网友A:
软启动目的是防止过冲之类的吧,如果在该coner下不会过冲的话,时间长短似乎并不重要。不过你是怎么做到软启动?恒流源给大电容充电嘛?2到8有点差的太大了吧,检查该coner下工作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启动目的是防止过冲之类的吧,如果在该coner下不会过冲的话,时间长短似乎并不重要。不过你是怎么做到软 ...

就是最普通的小电流给大电容充电,我给电容电压初始化为0后,不同corner差距没那么大了,但是我现在又有个新的问题,我是给VDD一个vpwl信号源,我发现当我让vpwl信号源在1us上升到VDD和在10us上升到VDD时,软启动时间也不同,我该以什么为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最普通的小电流给大电容充电,我给电容电压初始化为0后,不同corner差距没那么大了,但是我现在又有 ...

既然是小电流给电容充电,那软启动时间不应该基本固定嘛?除非工艺/温度影响。差别很大嘛?
你上电时间会影响软启动时间的话,还是看看电流源什么情况吧,或许上电时间不同导致这个电流源达到稳定是时间不同。
实际上电应该是比较慢的,你这个1u/10u的都无法模拟实际情况。这个按理来说不重要啊,软启动时间有点差别,对系统应该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小电流给电容充电,那软启动时间不应该基本固定嘛?除非工艺/温度影响。差别很大嘛?
你上电时间会 ...

因为我觉得要按规格书调,所以没有主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小电流给电容充电,那软启动时间不应该基本固定嘛?除非工艺/温度影响。差别很大嘛?
你上电时间会 ...

规格书是最小1.2ms,典型2ms,最大2.8ms

而我在1us时是最小1.8ms,典型2.5ms,最大3.2ms
10us时是最小0.7ms,典型2ms,最大3m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规格书是最小1.2ms,典型2ms,最大2.8ms

而我在1us时是最小1.8ms,典型2.5ms,最大3.2ms

你还是关注一下不同上电时间下,那个电流源的电流吧,不符合规格书的coner专门看看工作状态和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关注一下不同上电时间下,那个电流源的电流吧,不符合规格书的coner专门看看工作状态和充电电流
...

感谢您的回答,那我照您说的那样,先把问题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