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FP16乘法器设计问题

楼主(2024-07-23):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用到fp16乘法器,网上找到一段代码但是其中有些疑问,求大佬赐教
第一个问题是exponent = floatA[14:10] + floatB[14:10] - 5'd15 ;这里为什么是减15,不是减30
第二个问题是尾数规格化代码为啥还要考虑到后边的20到12位

module floatMult (floatA,floatB,product);

input [15:0] floatA, floatB;
output reg [15:0] product;

reg sign;
reg signed [5:0] exponent; //6th bit is the sign
reg [9:0] mantissa;
reg [10:0] fractionA, fractionB;        //fraction = {1,mantissa}
reg [21:0] fraction;

always [url=home.php?mod=space&uid=1801890]@[/url] (floatA or floatB) begin
        if (floatA == 0 || floatB == 0) begin
                product = 0;
        end else begin
                sign = floatA[15] ^ floatB[15];//异或,相异为1
                exponent = floatA[14:10] + floatB[14:10] - 5'd15 ;

                fractionA = {1'b1,floatA[9:0]};//显示出隐藏位1来计算
                fractionB = {1'b1,floatB[9:0]};
                fraction = fractionA * fractionB;

                if (fraction[21] == 1'b1) begin//规格化,将隐藏位再次隐藏起来
                        fraction = fraction << 1;
                        exponent = exponent + 1;
                end else if (fraction[20] == 1'b1) begin
                        fraction = fraction << 2;
                        exponent = exponent + 0;
                end else if (fraction[19] == 1'b1) begin
                        fraction = fraction << 3;
                        exponent = exponent - 1;
                end else if (fraction[18] == 1'b1) begin
                        fraction = fraction << 4;
                        exponent = exponent - 2;
                end else if (fraction[17] == 1'b1) begin
                        fraction = fraction << 5;
                        exponent = exponent - 3;
                end else if (fraction[16] == 1'b1) begin
                        fraction = fraction << 6;
                        exponent = exponent - 4;
                end else if (fraction[15] == 1'b1) begin
                        fraction = fraction << 7;
                        exponent = exponent - 5;
                end else if (fraction[14] == 1'b1) begin
                        fraction = fraction << 8;
                        exponent = exponent - 6;
                end else if (fraction[13] == 1'b1) begin
                        fraction = fraction << 9;
                        exponent = exponent - 7;
                end else if (fraction[12] == 1'b0) begin
                        fraction = fraction << 10;
                        exponent = exponent - 8;
                end

                mantissa = fraction[21:12];
                if(exponent[5]==1'b1) begin //exponent is negative 1.exponent太大了溢出;2.exponent太小了,忽略,直接等于0
                        product=16'b0000000000000000;
                end
                else begin
                        product = {sign,exponent[4:0],mantissa};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
1. 因为你就算减去了30,后面还要加上15,等于就是减去了15
2. 考虑这些bit是要把乘完后的mant的从左往右的第一个1找到。

网友B:
弱弱地问一下:这种乘法器有spec吗?
比如精度是怎么样的? 好像不同大小的数相乘,保留的有效位数不一样啊
16bit有符号数 x 16bit有符号数=最大31bit有符号数,那应该怎么四舍五入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弱弱地问一下:这种乘法器有spec吗?
比如精度是怎么样的? 好像不同大小的数相乘,保留的有效位数不一样啊 ...

你说的这种是int类型的吧,float类型的会分各种类型,fp6,fp16,bfp16,fp32等等,这些类型都属于ieee745上有规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是int类型的吧,float类型的会分各种类型,fp6,fp16,bfp16,fp32等等,这些类型都属于ieee74 ...

多谢了  我研究下ieee7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因为你就算减去了30,后面还要加上15,等于就是减去了15
2. 考虑这些bit是要把乘完后的mant的从左往右的 ...

感谢感谢,明白了

网友(2024-12-22):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明白了

这个不支持denorm的浮点吧。另外fractionA和B都在MSB pad 0了, fraction也扩位到22了,那么 fraction 21或者20必然有1把?后面的rtl应该没什么用,也找不到leading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