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TLE adaptation

楼主(2024-07-23):
大家好,

目前在看CTLE的自适应算法,有个问题请教,
如果系统不提供data edge,请问有没有其他的方面来做CTLE的自适应,
谢谢。

楼主:
在serdes里面,由于会有data center, data edge,所以serdes的设计中,可以用edge的信号来判断CTLE是否合适,但是目前我的设计里面没有data edge的信号,所以看看大家有哪些建议。

网友A:
问问你们的架构师噻。。。

有没有扫描眼高和眼宽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你们的架构师噻。。。

有没有扫描眼高和眼宽的模块?

现在刚开始做research,所以没有定下来。
目前没有架构师

楼主:
目前CTLE和DFE是准备分开做adaptation,DFE方案已经有了,CTLE adaptation是最近提出的要求,
由于没有edge sampler,所以传统的Serdes的方案满足不了这个需求,
看看大家有没有建议,谢谢。

网友(2025-04-20):
CTLE 自适应可以通过眼图反馈调节CTLE 参数

网友:
好像就CTLE 扫参处理,找出一个相对比较理想的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serdes里面,由于会有data center, data edge,所以serdes的设计中,可以用edge的信号来判断CTLE是否合适 ...

你好,大佬:
“用edge的信号来判断CTLE是否合适”,这个有资料可以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