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己用booth算法+华莱士树写乘法器是不是大概率不如dw自带的?

楼主(2024-07-23):
如题

网友:
是的,不如用dw的面积好

网友A:
大佬能分享一点做这个乘法器用到的资料或者经验吗 公司要求我写一个 不让用dw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能分享一点做这个乘法器用到的资料或者经验吗 公司要求我写一个 不让用dw里面的 ...

网上一搜一大堆,现成rtl都有的

楼主(2024-09-04):
引用 网友A:
大佬能分享一点做这个乘法器用到的资料或者经验吗 公司要求我写一个 不让用dw里面的 ...

不行吧,内部资料

不过网上挺多的,就是优化不好

网友:
哪个指标不如dw ip?如果用同样的参数,为什么不是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