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宏工艺DRC报错,带#的能忽略吗?都是器件自带的DRC问题

楼主(2024-07-23):
华宏工艺DRC报错,带#的能忽略吗?都是器件自带的DRC问题

网友:
要跟晶圆厂确认。

网友:
带#的都是直接调出来的管子出现了DRC错误是吧,我也遇到了

网友A:
#_R_# 在drc文件中 有定义,是建议的rule,Define Recommended Rule Check or n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_R_# 在drc文件中 有定义,是建议的rule,Define Recommended Rule Check or not

那可以忽略吗

网友A:
可以的,我一般会在drc 文件中把这个option 选项关掉,就不会出现了。
其他的检查项,建议不要关闭,不要wai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一般会在drc 文件中把这个option 选项关掉,就不会出现了。
其他的检查项,建议不要关闭,不要wa ...

感谢感谢,因为不确定,所以我也没有修改DRC文档,感谢感谢

网友:
要看报错的rule的详细说明是什么

网友:
这种就是推荐的DRC rule,应该有个开关,

楼主(2024-09-29):
我已经在rule里面直接关掉了,谢谢各位佬的解答

网友B:
可以PDK里面直接设置打开pcell的 apply recommended rule,调用的pcell尺寸就按建议rule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PDK里面直接设置打开pcell的 apply recommended rule,调用的pcell尺寸就按建议rule设置了 ...

可以详细说下操作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说下操作吗

pdk 的manual 里面有关于启动时需要source的pdk.csh的设置描述,里面有REC_RULE_CHECK开关打开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k 的manual 里面有关于启动时需要source的pdk.csh的设置描述,里面有REC_RULE_CHECK开关打开就OK了
...

太感谢了,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