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设置金属线宽满足ESD时的问题

楼主(2024-07-23):
我现在在设计IO PAD,在DESIGN RULE中为了满足ESD可靠性,对不同层的金属的最小大小进行了规定,比如M1最小12u,M2,M3等最小9u,那么我在设计版图的时候,如果M1为10u,然后打V1到M2,M2也为10u,那是不是说电流被均摊了,M1虽然没有满足12u,但因为打孔到了M2,所以也能满足ESD性能呢?望大佬告知,感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所谓的ESD性能指的是什么意思?不过你可以把电流想象成水,金属想成水流过的平面,当水流过两层平面,而平面是互通的时候,可以算是同时流过2层(打孔足够)即假设10um宽,两层重叠金属可以算是20u,其次金属宽度太宽会影响过流以及制造应力(铝工艺),DRC是必须遵守的。如有说错,请指出;

网友B:
首先你得说明是串联还是并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所谓的ESD性能指的是什么意思?不过你可以把电流想象成水,金属想成水流过的平面,当水流过两层平 ...

懂了,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得说明是串联还是并联吧

串联

网友:
“不同层的金属的最小大小进行了规定,比如M1最小12u,M2,M3等最小9u,”这里是对应2KV HBM的rule吗?

网友:
串联的话就看整个电流路径上的最小宽度,还是10um,不能算20um。如果是并联就算20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