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各位前辈车载SOC都需要哪些知识?

楼主(2024-07-23):
      最近想换赛道做车载SOC,想问下各位大佬车载SOC都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总线呀,CPU之类的

网友(2024-08-30):
总线和cpu其实都用通用的,你要选型的话,肯定要注意cpu是不是通过车载认证这些,总线上的你就需要关注它本身的功能了,比如amba 2.0就基本不可能在用在车载soc上,因为安全覆盖率不够;其他的你可能更要学习asil-d这种规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