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mmmc文件

楼主(2024-07-23):
有大佬知道innovus的mmmc文件怎么写吗,看网上的教程都比较简陋 也没有找到可以下载的参考文件

网友:
自学的新手吗?

网友A:
innovus是可以产生fundation flow的,会有mmmc文件

楼主:
是的啊 做模拟的 公司是做数模混合  做数字后端的同事很忙 而且不在一起  就想着自己看视频学一点 看看小的数字能不能自己尝试做一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novus是可以产生fundation flow的,会有mmmc文件

大佬 能说说 这个文档一般叫什么名字吗 我这里有TSMC SMIC大部分节点的PDK 我去找找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61bafab7eeabd4a6aec
b站有视频讲,但是画面可能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a411v7NL?p=24&vd_source=7616d7926df8861bafab7eeabd4a6aec
b站有视 ...

好嘞  多谢热心的大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嘞  多谢热心的大佬

我也是刚学没多久,,,不是大佬  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刚学没多久,,,不是大佬  一起学习

那看来 你学习进度比我快不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看来 你学习进度比我快不少

上班比较闲。。。就开始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班比较闲。。。就开始学习了

我也差不多 最近项目不多 就开始学一些新的东西 自己摸索还是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novus是可以产生fundation flow的,会有mmmc文件

大佬请教一下 SIMC 180NM 是不是没有层次之间寄生的文档 创建mmmc的时候 RC CORNERS没有找到对应的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请教一下 SIMC 180NM 是不是没有层次之间寄生的文档 创建mmmc的时候 RC CORNERS没有找到对应的文件
...

这个文件是工具相关的参数设置,smic的数字用的寄生互联文件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请教一下 SIMC 180NM 是不是没有层次之间寄生的文档 创建mmmc的时候 RC CORNERS没有找到对应的文件
...

问你个问题啊,在设置mmmc的时候,ss有1.4v_125C,1.4v_150C  ,1.35v_125C 1.35V_150C,1.55v_125C,1.55v_150C.  tt和ff也一样有多种模式,这种你怎么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你个问题啊,在设置mmmc的时候,ss有1.4v_125C,1.4v_150C  ,1.35v_125C 1.35V_150C,1.55v_125C,1.55v_1 ...

好像电压要根据你的项目来 lib里面要加TT FF  SS三个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