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ivado用下降沿的时序约束

楼主(2024-07-23):
代码用到了下降沿,时钟间隔砍了一半。然后每次violation之后,就都选择降频,

什么原因导致,每次降频,需要的延迟都会跟着升高,每次都少一点时间,总是timing violation。

网友:
如果个别dff用下沿做同步,不用太管他
如果大块逻辑用下沿,你要好好琢磨下,是不是有机会可以不用下沿
至于非要用下沿的约束,我也没有用过,按说可以简单约束一下就可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