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小白求助怎么看寄生

楼主(2024-07-23):
怎么在工艺手册上找到寄生参数信息?例如版图一个孔电阻寄生,抽出来这么大,是否工艺手册上有介绍到寄生信息,可以证明抽出来就是这么大?

网友A:
可以用qrc 或者start rc抽取寄生,寄生多大 需要多少可以接受,这个要前端来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qrc 或者start rc抽取寄生,寄生多大 需要多少可以接受,这个要前端来决定的 ...

是的,主要用qrc或者start rc抽不确定抽取时候的设置是否正确,想着有没官方手册描述寄生参数可以对比自己抽取的参数,想先自证清白

网友:
caliibre也可以抽取寄生 r和c,比你用qrc和 start rc更形象。 就和跑lvs一样,就是利用pex去抽取

网友:
孔的寄生 design rule上有,你可以翻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