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DC BUCK的环路稳定性问题,求助大佬!

楼主(2024-07-23):
求助各位大佬,最近在做电流模BUCK,然后需要用到type 2型compensator,想请问关于内部用到的OPAMP,它的带宽等一些参数该怎么确定呢?

比如fsw是1M,然后fc是200kHz,然后LC外部极点位置什么的确定以后,compensator中的RC值零极点位置就可以确定,那接下来设计内部的运放的时候,怎么确定带宽什么的呢?

以及设计好以后,如果想在cadence里验证一下,是该在compensator的RC环路中断点加iprobe跑stb呢还是用ac直接看输入输出端呢?

有没有相关详细的资料呀? 谢谢大佬解答!

网友A:
按照图里这个样子,OP的带宽比你需要的补偿函数带宽大一些。

网友:
我学习的时候使用Simplis建模的,感觉挺好用的。

网友B:
看copmensator 輸入to輸出

opamp bw 會貢獻一個額外的closed loop pole出來: additional pole = opamp bw x R2/(R1+R2) 如附圖

所以最簡單就是 opamp bw 要比你設定的2nd pole 還要寬根據上述equation自己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copmensator 輸入to輸出

opamp bw 會貢獻一個額外的closed loop pole出來: additional pole = opamp bw  ...

请问这是哪个论文或者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完整内容吗,拜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是哪个论文或者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完整内容吗,拜托了!
...

這是我們group自己的內部資料,

不過稍微把不能放上的部份刪減後應該是可以丟上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是我們group自己的內部資料,

感谢,拜托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拜托你啦

FY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图里这个样子,OP的带宽比你需要的补偿函数带宽大一些。

大佬你好,我建模出来了补偿器的bode图,在下面。其中补偿器的DC点增益到了120dB左右。

请问按您的意思,是我的运放的增益必须要大于等于120dB吗,还是说带宽满足就可以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你好,我建模出来了补偿器的bode图,在下面。其中补偿器的DC点增益到了120dB左右。

请问按您的意思 ...

dc gain 不用120 dB, dc gain 一般就你用的OTA大概多少就是多少,

70 - 80dB 挺常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 gain 不用120 dB, dc gain 一般就你用的OTA大概多少就是多少,

嗯嗯是的,我试了一下,确实是这样,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