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boost的pmos不能关断

楼主(2024-07-23):
请问一下同步boost,大家续流管的vp-drive高电平是如何设置的呢。sw点容易被冲高,p管gate是高电平也关不住

楼主:
有前辈解答一下嘛

网友A:
冲高不是很正常吗,p管vgs=0,p管关闭,电流从p管的体二极管走,sw不就被冲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高不是很正常吗,p管vgs=0,p管关闭,电流从p管的体二极管走,sw不就被冲高了吗 ...

sw冲高了之后,p管vgs就会大于vth,p管就关不住了呀

网友A:
高压p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p管吗?

输出是5v,所以我用的是5v的工艺

网友B:
PMOS gate 要level shift + drive 到VOUT的電壓

Dead Time 區間走Body diode VLX = VOUT + 0.7 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OS gate 要level shift + drive 到VOUT的電壓

Dead Time 區間走Body diode VLX = VOUT + 0.7 是正常的

感谢您的回复,请问在死区时间期间,需要pmos先关断,然后nmos再开启;但是pmos关断过程中,sw端的电压上冲到比vout高,pmos gate电压是vout,那么就出现了pmos gate是vout也不能关断pmos的情况。

网友:
P管的驱动电压需要电容自举

网友A:
5V的输出电压,用5V控制就行了,pmos在死区时间内,sw比VOUT高也不会打开pmos,电流走的体二极管,也就是说pmos关闭和开启,都是会走电流的,这个正常现象,不必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的输出电压,用5V控制就行了,pmos在死区时间内,sw比VOUT高也不会打开pmos,电流走的体二极管,也就是说p ...

好的,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DRV的驱动电压选用SW和VOUT的最大值供电

网友(2024-12-22):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遇到同样问题。我觉得似乎续流电流=沟道电流+寄生二极管电流,或许P管开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