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的速度到底指的是什么?

楼主(2024-07-23):
运放的阶跃响应和GBW到底和运放的速度有什么关系?

网友A:
个人觉得可以这样理解,首先阶跃响应可以用最简单的一阶RC来理解,输入给一个快速的阶跃信号,输出不会立马跟上,而是通过RC充电,vout=vin*A0*(1-exp(-t/RC)),带着一个e指数的暂态项exp(-t/RC)去逼近最终的输出;运放如果是个单极点系统的话,GBW近似为与单位增益带宽UGB相等,所以运放接成闭环时的主极点(-3dB带宽)就基本等于开环的UGB,运放闭环的主极点频率就决定了阶跃响应时的e指数暂态项exp(-w0t),开环的UGB越大,闭环的主极点频率越高,那这个暂态项越小,阶跃响应就越快逼近最终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可以这样理解,首先阶跃响应可以用最简单的一阶RC来理解,输入给一个快速的阶跃信号,输出不会立马 ...

那和SR有啥关系,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和SR有啥关系,大佬

SR是大的阶跃考虑的,此时响应受SR限制,脱离小信号讨论的指数曲线。
具体多看看教科书吧。

网友:
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建议先分清楚大信号和小信号的概念。GBW衡量的是在支流工作点附近,运放稳定(settle)下来的时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RC时间常数,几个tao稳定到稳态的99%之类的;SR是大信号概念,是衡量运放从一个DC工作点移动到另一个工作点的速度,通常就是尾电流放电的速度

网友:
小信号:速度就是闭环系统的-3dB带宽,而闭环系统的-3dB带宽可以由开环的增益带宽积和反馈比推算,因此开环的增益带宽积就和闭环速度直接相关,所以GBW就是运放速度的表征

网友(2025-01-30):
环路增益的GBW(rad/s),也即单位增益带宽wu,近似等于闭环阶跃响应时间常数的倒数

网友:
学到了,很好的贴子

网友(2025-04-10):
学到了,mark一下,闭环3dB~=环路增益的GBW,所以决定响应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