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G的电流镜怎么形成的

楼主(2024-07-23):
如图,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M3 M4 M5构成了电流镜啊?其中哪个晶体管有栅漏连接吗?

楼主:
小白轻喷

网友:
M3和M4上的电流大小是相同的,因为运放将两个MOS管的栅电压钳位到相同值,并且该电流大小取决于(Vbe1-Vbe2)/R1。 所以M3和M4可以看作电流镜的管子,把电流复制给M5

网友A:
电流镜不应该是mos管的Vgs相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镜不应该是mos管的Vgs相同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