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ab的讨论

楼主(2024-07-23):
fab中的logic是涵盖哪些模块,怎么和其他模块进行区分的?

网友:
不清楚你这个问题的源头来自哪里。你是想问工艺中的logic工艺和其他工艺的区别,还是说芯片里面有logic模块和其他模块的区别。
另外你说的其他模块有哪些呢?

一般来讲,logic是对应区别于anolog的。logic执行0/1这种二元操作,底层是常规的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