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类型的bandgap怎么具体分析呢?

楼主(2024-07-23):
仿真了一下这种类型的bg,将iprobe放在运放输出端,发现环路是很稳定的,但在调整M1的时候发现,M1尺寸在某个临界点下,会直接破坏整个环路的稳定性,本来PM=70,M1的变化直接导致PM=0,并且后续PM变为负值,好像存在一个右平面的极点一样。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按理说M1输出端产生的极点频率很高的不应该随意影响呀?难道是M1导致正反馈系数大于负反馈了?  这里还有一个点,二极管链接的M2会直接给运放尾电流进行偏置,相当于一个自偏执的运放。

还有想请假一下BJT的阻值怎么看呢?拉扎维书上说的是1/gm,但这里gm代表什么?

楼主:
顶一下自己

网友:
这里三极管是二极管接法,就和mos一样把输出阻抗看成1/gm

网友A:
这种是有分别有正反馈负反馈两个环,稳定的条件是负反馈的环路增益要大于正反馈。
你把probe放在运放输出,看到的是两个环的叠加,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有分别有正反馈负反馈两个环,稳定的条件是负反馈的环路增益要大于正反馈。
你把probe放在运放输出, ...

那这里怎么使环路稳定呢?分析两个反馈的大小,然后调电阻保证负反馈大于正反馈吗

楼主:
分析了一下,负反馈系数是要比正反馈大的。并且主要是在调图中红色方框圈出来的管子尺寸时出现相位裕度突然恶化的情况。比如保证Id=0.45u,gm=4.6u时,环路正常;但gm变到6u,环路就崩了。

网友:
感觉这里iprobe放在低阻节点是不是有问题,gm大了可能是节点阻抗更小了,iprobe换个地方试试

网友:
第一,你这iprobe应该放在第一级运放的输出端,因为你第二级运放输出端是个低阻节点,第二,你下面提供的这stb对比图并不能说明所谓PM降到0甚至负值,因为pm曲线的起始点不一样了并不能说明他的PM就是按你想象中去换一条180°的线对比,建议你直接用stb里面自带的GM和PM读数,而且看增益曲线此时环路还是在的,所以你应该更换iprobe的位置再看,第三,检查你的工作点是否正常

网友(2024-10-10):
M1和二极管连接可以增强PSR,可以看一下论文《AN IMPROVED BANDGAP REFERENCE WITH HIGH POWER SUPPLY REJ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