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为什么闭环时输出直流电压为2.5V左右,闭环仿真直流电压就变成4.9V了?

楼主(2024-07-23):
(图片)

网友A:
放大器输入正负端是不是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器输入正负端是不是搞反了?

您是指symbol嘛,symbol我是直接自动生成的,正负端应该是对的呀

网友B:
感觉也是输入正负搞反了

网友B:
输入左边应该是负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左边应该是负端

好的谢谢您,我去试试,我现在确实右端给的V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也是输入正负搞反了

谢谢您,改过来就是2.5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器输入正负端是不是搞反了?

谢谢您,确实是这样的,我以前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太感谢啦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是不是很理解,放大器正负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情况,各位能简单解释一下么?我感觉和正反馈负反馈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是不是很理解,放大器正负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情况,各位能简单解释一下么?我感觉和 ...

我是这么理解的,回忆拉扎维讲解负反馈时的信号框图:如果想要构成输出、输入信号之间的负反馈,要满足X(s)-G(s)*Y(s),对于单位增益接法的OTA来说,G(s)=1,X(s)=VIP,Y(s)=VIN,自然要接到OTA的负端;前提是,OTA的正负端要正确!楼主的错误就是没有分清楚OTA的同相端和反相端,将负反馈接成正反馈,输出共模当然就到VDD了。小信号分析一下,很容易得出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