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变量\

楼主(2024-07-23):
请教个问题, verilog中对总线这种定义的变量有 \  ,

reg  \PN4_IN[2] ;
我准备用casex语句对\PN4_IN[2]进行判断:

casex (\PN4_IN[2])
1'b0: p4_new=1'b0;
1'b1: p4_new=1'b0
1'bx:p4_new=1'b0;
endcase
但是v  c s 总是报不能识别\PN4_IN[2] 。
我怎么才能用casex 对\PN4_IN[2]进行判断呢?

网友A:
LRM 上写了,转义标识符是以转义符(\)开始,空格结束。你给的例子上没有遵守语法,报错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RM 上写了,转义标识符是以转义符(\)开始,空格结束。你给的例子上没有遵守语法,报错是正确的。 ...

谢谢回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