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覆盖率

楼主(2024-07-23):
定义一个覆盖点:

coverpoint  len {
           bins min            = {1024};
           bins others[8]    = {[1024:4096]};
           bins max           = {4096};
         }
这里边第二个仓 others[8]的意思是定义了8个独立的仓吗?也就是必须有1024-4096之间随便的8个长度才行吗?

网友A:
应该是每个bin (4096-1024)/8, 这个不是UVM,是Systemveril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每个bin (4096-1024)/8, 这个不是UVM,是Systemverilog

好的 谢谢您 也就是说plen_other[8] 是8个独立的仓 这8个仓分别是 bins plen_other[0] = {[1024: 1408]}   bins plen_other[1] = {[1408:1792]} ......依次类推  是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您 也就是说plen_other[8] 是8个独立的仓 这8个仓分别是 bins plen_other[0] = {[1024: 1408]}  ...

应该是的。

下面是从 IEEE Std 1800™-2023 Section 19.5.1 里面复制的,希望能帮到你。

bins fixed [4] = {[1:10], 1, 4, 7};
In the above example, number of values = 13 and number of bins = 4; therefore B = 13/4 = 3. The 13 values
are distributed as follows: <1,2,3>, <4,5,6>, <7,8,9>, <10,1,4,7>.
If the number of bins exceeds the number of values, then some of the bins will be empty. For example:
bins fixed [5] = {1, 4, 7};
In the above example, number of values = 3 and number of bins = 5; therefore B = 1. The 3 values are
distributed as follows: <1>, <4>, <7>, < >, < >. Note the empty fourth and fifth bi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的。

好的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