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IR滤波器位宽估计

楼主(2024-07-23):
IIR滤波器中间数据的位宽如何评估,比如一阶低通滤波器中间+数据位宽

网友A:
这个不是估计得到的,需要评估的。简单来说,中间截位对最终的性能有影响,所以就必须得用实际的位宽在算法中验证,比如SNR等性能指标可以接受为止。
简单来说两个16bit的符号数相乘,结果应该是32bit的符号数,实际应该是31bit的符号数肯定是没有问题。16bit符号数是1+15bit,所以结果1+15+15应该是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是如果用1+23bit来表示,性能上肯定有损失。但是要看最终结果的SNR等的指标是否可以接受,不行的话就加中间结果的位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估计得到的,需要评估的。简单来说,中间截位对最终的性能有影响,所以就必须得用实际的位宽在算法 ...

借着帖子问一个别的问题,cic滤波器的输入信号位宽、cic滤波器系数的位宽和最终输出的数据位宽(我指的是输出精度)  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最近做抽取滤波器,对这个原理不清楚  也不知道从哪学起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着帖子问一个别的问题,cic滤波器的输入信号位宽、cic滤波器系数的位宽和最终输出的数据位宽(我指的是 ...

cic的位宽按全位宽计算就可以,位宽是一定的,输出后再截尾就评估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估计得到的,需要评估的。简单来说,中间截位对最终的性能有影响,所以就必须得用实际的位宽在算法 ...

定系数位宽和输出位宽会影响精度,我这里没讨论这个,就是IIR阶数确定了,要保证中间数据不溢出,毕竟有个负反馈。比如一阶低通,输入12位数,系数15位,倒着推。输出12位,则中间加和部分会到12+15,按27位预留有没有问题?还是simuliink仿真后发现实际最大会到25位,按25位预留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