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二极管作负载的一级,为什么输出点看进去阻抗远比1/gm大?

楼主(2024-07-23):
如题,图中二极管作负载的共源级放大。输出阻抗本该是1/gm
但stb时发现在这里产生了很大阻抗,很小的极点

计算极点时用的是dc的gm和C,不知道为什么该极点和手算结果不同,没有头绪

网友A:
你这vp1那点下面的电阻和电容是什么?米勒补偿和调零电阻?是的话接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vp1那点下面的电阻和电容是什么?米勒补偿和调零电阻?是的话接错了吧 ...

不是密勒,单纯RC

网友B:
同问,并且想请教一下楼主,这个RC补偿是怎么影响零极点的,有相关文章吗?

网友A:
大阻抗应该是第一极输出吧,这里是共源共栅,后面那个只有1/gm,但你这里放了这么大的电容不知道是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阻抗应该是第一极输出吧,这里是共源共栅,后面那个只有1/gm,但你这里放了这么大的电容不知道是干嘛的 ...

主极点是第一级输出,外面有个次极点试验后是二极管连接级输出。但是二极管连接输出的极点比手算的要小,进了GBW影响稳定性。所以我才问第二级极点和手算不同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并且想请教一下楼主,这个RC补偿是怎么影响零极点的,有相关文章吗? ...

可以看下

网友C:
STB分析看不出极点的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B分析看不出极点的位置啊。。。

我是拿试探电容到各个关键节点试的..其他节点倍增电容幅频不受影响,确认次极点就在二极管连接输出。但手算的RC又很小对不上次极点位置,所以很困惑

网友:
谢谢楼主,有没有考虑镜像极点的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