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怎么比较多通道ADC采样信号的相位

楼主(2024-07-23):
各位大佬好,如标题,怎么比较几路ADC采样正弦波信号的相位?我查阅FPGA的ADC相关资料,大多数是对一路ADC信号的滤波和FFT,没有关于多通道之间信号的比较。

网友:
可以类似于PLL鉴相器的做法,本地NCO产生与输入正弦波信号同频的参考信号,然后分别与各路ADC信号相乘并低通滤波(若干个数平均),得到信号幅值近似正比于参考信号与ADC信号的相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