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操作技巧

楼主(2024-07-23):
版图操作中如何复制多个器件并使每个器件之间的间距在原有间距的基础上逐个多0.1,有这样的操作技巧吗?求大佬解答

网友:
H键 配合 这个.键

网友A:
copy对话框,勾选spacing,输入要复制的行列个数及间距,apply就行

楼主:
align可以等间距,但没找到间距逐渐增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py对话框,勾选spacing,输入要复制的行列个数及间距,apply就行

谢谢大佬分享,我想知道有没有可以使间距等差增加的,不是等距的那种

网友B:
可以写个脚本,让align的width递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写个脚本,让align的width递增

谢谢解答,好奇脚本是怎么使用的,是写的代码然后在哪运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好奇脚本是怎么使用的,是写的代码然后在哪运行?

嗯,类似于写代码吧。
写好后在CIW窗口load后就可以使用,运行的话CIW窗口输入或者设置快捷键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类似于写代码吧。
写好后在CIW窗口load后就可以使用,运行的话CIW窗口输入或者设置快捷键都行。 ...

谢谢大佬解惑

网友C:
我是这么想的,先用 geGetSelSet() 获取你需要复制的图形shapeid,再用car把()去掉
再用 deGetCellView() 获取所在cellview的cvid
最后用 dbCopyShape(shapeid cvid list(x,y "R0" 1)) 来复制
你需要递增,就做个循环,如果不止一个图形需要复制,就在geGetSelSet() 那一步再对每一个shapeid进行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么想的,先用 geGetSelSet() 获取你需要复制的图形shapeid,再用car把()去掉
再用 deGetCellView()  ...

有点思路了,谢谢大佬分享